[笔记本电脑]
Y470 进系统蓝屏 已修好

楼主(2017-08-03):
客户送来一个联想y470 说售后检测过一个芯片烧了要换主板800,我接机一开,可以开机但是快进到桌面的时候就蓝屏了。用集显模式可以进去。售后说有芯片烧了,还是拆开看看吧,拆开看到一个绝缘塑料上有烧的痕迹,打开图纸看,此芯片u11 D3.3   G18v S极无电压。看结构是个n管,这应该导通了啊,换掉此管,进系统正常了
修好后再量此管,开机没进系统之前管子是导通正常的,进系统后G极和S极都没电压了但机子可以正常用,问问大神此管是干什么作用的附上Y470,la-6884p图纸,有好多y470的下载下来是la-6881p

网友A:
这是一个独显的供电,双显卡切换的机器就是这样的,在3D低负载的时候独显的一些电压关闭使用集显工作,当高负载3D的时候系统自动切换到独显,这些电压开启,独显开始工作。

网友:
上面的 这个都打了@ 有时候仁宝的图纸 设计师 真心无语 图纸和实物对不上 这上面标着的 不一定准 说没用料  实物其实是用料的 原理 上面已经有层主说了 就是集显 独显切换用的

网友B:
这个是老毛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老毛病了

这个机器正好这里烧的有痕迹,如果没有我就不知道从哪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独显的供电,双显卡切换的机器就是这样的,在3D低负载的时候独显的一些电压关闭使用集显工作,当高 ...

进系统之后 就是需要高负载的时候再打开 ?

网友:
捡到宝了 要是没烧只是坏了 够你查的。。。

网友:
找到毛病就是小问题,找不到毛病时才是大问题

网友:
  这和 短路算是一个通病了

网友:
这个也属于通病了

网友:
所谓是售后都是要价很高的地方。。。。

网友:
集成显卡供电吗。。。。。1.5vgs

网友C:
这个是Y470通病之中的一个通病,维修者的福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求快速入门维修机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Y470通病之中的一个通病,维修者的福音

以前修y470还没遇到这个情况,接机太少啊

网友:
其实这个管子可以拆掉     把这个管子旁边的节点直连也是可以的

网友:
  通病来的  还有屏轴那里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如果没有发现烧了估计楼主应该要很难才修好这台机器吧。

网友:
没有记错的话 这个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这种机器,敢开口800,,我TM 看到希望了,这种机,整台好机,配4G 内存,才敢开这价。一块拆机板也敢开这价,,,,还是靠口才啊,

网友:
这个是显卡小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