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B9012 内部程序 有几种

楼主(2017-08-03):
手上有一台Z500版号9063P 的主板 想要原来的EC内部程序 可是EC有问题了 想知道这个芯片内部程序一共有多少种 有吊大的来最好可以直接提供
芯片

网友:
一个版号上面基本就用一种吧,集显独显大多都通用。不同版号上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谁的吊大呢。。。

网友:
EC程序联想会时不时更新,一般有2-3个版本,你随便下,能用就行

网友:
直接按照版号在论坛搜索 找到EC的程序应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