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73装系统蓝屏,进pe蓝屏,自动重启

楼主(2017-08-03):
mbx-273装系统蓝屏,进pe蓝屏,自动重启 ,有没有套路

网友A:
张二娃遇到难题了?换个硬装的系统打原厂的驱动看看吧,要不显卡也可能的

网友:
换根内存试一下呢?一般进PE蓝屏的话很有可能是内存或者显卡

网友:
有NEC大电容不,有的话先搞它........................

网友:
BIOS里面可以关掉显卡吗。可以的话,关掉试试。

网友:
你先装一个安装版的试试看,在驱动一步步的打。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技术高超,技术高超

网友:
装好系统,驱动什么都不装看看。。

网友:
按着硬件换换试试,内存,之类的试试

网友:
首先要知道,他来之前能不能进系统,有没有蓝屏,进pe都蓝屏,应该跟驱动没有关系,是pe进到一半蓝还是完全进到了pe是在克隆过程中蓝,两者不一样,排除温度,先易后难,,不拆机的情况下,有内存的先换内存和硬盘。cup也有可能,只是机率很少,看看蓝屏代码能不能知道大概什么位置有问题。

网友:
楼上的换跟内存条吧。也许换了有惊喜。没惊喜的花看蓝屏代码有时候也可以帮你找到问题哦!

网友:
如果都试了,机也拆了,就先排除显卡吧。

网友:
CPU坏了也有可能喔  换个试一试可能有惊喜

网友:
哪有这么多通病啊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蓝屏的是CPU的问题,换了个CPU好了。晕死了

网友:
估计那个电路有问题,最有可能就是显卡这边

网友:
你可以先换内存,硬盘试试,不行换MOS管,我记得显卡供电好像是乌龟壳那样的管子

网友:
非常感谢.正好修到一台这个机器的版号左边那里进水黑了一块.我还以为掉了件.看了你的图发现就是一个铜皮.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二娃遇到难题了?换个硬装的系统打原厂的驱动看看吧,要不显卡也可能的

显卡电断了的也一样,关键是进pe也蓝屏啊,换了cpu就好了 卧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