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昂达 A880/785/780 ver 3.00 A88GD3 ver 3.00 不跑码维修一例 + 跑线实录

楼主(2017-08-03):
接到一块昂达 A880/785/780 ver 3.00主板 PCI槽上的标签是 A88GD3 ver 3.00
故障现象:不跑码 复位灯常亮

维修开始:

测内存供电有 1.5v 测桥供电0V 不正常,正常时是1.2V.  桥供电电路采用up6103 PWM芯片+MOS管降压. 内部框图如下:

这里分析一下up6103的工作原理,当5脚得到12V的供电就开始工作输出PWM波形驱动MOS管降压输出桥供电,桥供电经两个电阻分压后反馈到6脚与内部的0.6V基准电压进行比较,从而控制输出电压. 7OCSET引脚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顾名思意它是一个过流保护功能,看内部框图,当此引脚电压低于0.4V时芯片保护(但有些主板设计时没有用到过流保护功能);第二个功能:作为芯片的关闭功能,还是看框图,当此引脚的电压低于0.15V时,内部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关闭芯片工作。(为什么说是芯片的关闭功能而不是开启呢,请看框图,芯部内部提供了一个340uA的恒流源,所以7脚即使是悬空的,芯片也能正常工作。) 所以有些主板在设计时是没有提供此脚的上拉电压而是直接采用三极管拉低此脚电压从而关闭输出(此主板也是这么干的) 但这儿有一个问题,因为芯片内部提供的电流比较小才40uA,当我们想用万用表测量此脚电压时,万用表分流了此电流,造成此脚电压瞬时低于0.4V甚至是低于0.1V从而芯片关闭了输出.为什么说是瞬时呢?因为芯片保护后内部会抬高此脚电压到4V左右) 这就是有时大家在维修中误认为7脚和另一类型的PWM芯片一样是基准电压输入脚而去测量7脚电压,反而会完全关闭输出电压.

芯片的工作原理我们理解了现在我们接着维修,测5脚VCC有12V,测70V 说明此脚电压被外部拉低了.由于没有此板图纸,于是开始跑线。
图一

图二

图三

图四

绘得原理图简图如下:

Q6与Q60 实物是MOS管,由于绘图工具不给力没有场管的符号就用三极管符号代替了.
根据原理图测得Q60 G极为高电平,Q6 G极为低电平; 测D13阴极为高电平,那么就是VRMPG没有发出了. 测ISL6323EN脚为低电平(看到这儿你们一定知道我走弯路了,只怪我当时心急,看到没有桥供电就开始跑线了,不过这线也没白跑,看到后面你们就知道了.)测电阻RV103接内存供电那一脚有1.5V,以为电阻开路了,找一2K电阻换上无果。拆下ISL6323 后测得焊盘的24脚有1.5. 原来是ISL6323坏了.

由于手头没有ISL6323 分析发现ISL6324ISL6323引脚功能除3脚与14脚功能不一样外其它引脚功能相同.  ISL63233脚在数据手册中标为RGND_NB,实际应用中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CPU的G3引脚;14脚标为OFS。 ISL63243脚在数据手册中标为SDA14脚标为SCL. 用来连接到系统管理总线。实际应用中ISL63243脚与14脚除了连接到系统管理总线外还与ISL6323有一样的功能。于是料板上拆了只ISL6324装上,CPU供电出来了,证明ISL6324是可以代换ISL6323的。同样如果在使用ISL6324的主板上没有使用ISL6324的总线管理功能的话,理论上也是可以用ISL6323代换的.

修到这儿本以为可以收工了,但还是老样子.再测Q6的G极已经是高电平了,测Q6  S极发现还有3V左右高电平,测Q7 B极为1.3V左右。Q8的B极0.7V左右,说明Q8已经导通。 按理Q8导通后拉低Q7的E极电压到0V左右,Q7的B极超过E极0.7V就应该导通从而拉低Q6的S极. 再测Q8 C极与Q7 E极电压 0V。果断换Q7,跑码亮机.此板修复.

总结一下:此板是直接用内存供电开启CPU供电 没有经过12V上拉与三极管转。还有桥供电的UP6103 7脚也没有设计上拉电压,维修时无法在线测量7脚工作情况. 跑线就跑了这么多就发现这两处都偷工减料,估计能省的都省了.

网友:
为何看不到图的呢??你上传了没有

网友:
从未这么深层次的 修过主板   楼主精神值得鼓励 已加分

网友:
这帖子真应该加精,跑线加分析,图文并茂,真正好贴

网友A:
自从我不修主板后,好久没看到如此精彩的帖子了~~哈哈哈哈哈得瑟一下

网友B:
楼主你得谢谢我,是我推荐给月饼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从我不修主板后,好久没看到如此精彩的帖子了~~哈哈哈哈哈得瑟一下

谢谢月饼老师的表扬 ,看到你如此的回复我的尾巴差点翘到天上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得谢谢我,是我推荐给月饼老大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思天大神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思天大神的支持

哈哈,开个玩笑,还是鉴于此贴的技术度高。最该感谢的还是你自己。能这么细心分析又分享出来。

网友:
有图吗?赶紧上传个。没图怎么帮

网友:
快啊 快快快快快 也许能帮上。。。。

风神一笑 -3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D:
有没有这个BIOS ,能不能传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这个BIOS ,能不能传个啊

正好有备份:  昂达 A880 785 780 ver 3.00 A88GD3 ver

网友:
楼主对故障分析的透彻,绝对是好贴!

网友:
由此可分析的出,时序的重要性。可少走弯路i

网友:
佩服楼主啊,一个台式机的主板,竟然有如此耐心。不过楼主分析的不错!估计没少花时间!学写了

网友:
快啊 快快快快快 也许能帮上。。。

风神一笑 -3 -2 还是认证用户

网友:
楼主理论好强大啊,·····现在台式机主板基本都直接换了

网友:
现在会修板的很少发这么详细的维修贴了  楼主棒棒哒

网友:
这个维修跑线估计花的时间不少啊。。楼主的理论功很扎实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这个板子要修好不难,难在分析的如此透彻

网友:
现在onda板子有点害怕遇到了。。。

网友:
修板很用心,帖子写的也很用心,加分了。。。

网友:
楼主,这主板分析很到位,还描出原理电路图,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理论好强大啊 学习了, 高手

网友:
楼主对此板分析得可真是透彻,功夫深,给赞啊。

网友:
电路分析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台式机时序很重要呀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头头是道理论扎实  技术高超支持加精

网友:
有图吗?赶紧上传个

网友:
思路描述的很清楚,台式机主板修得很少,学习了

网友:
不跑马的问不好修啊,以后要多点技术方面的东西了

网友:
楼主牛逼值得我们新人学习,思路经验都有很重要

网友:
图呢楼主没发还是我网卡了

网友:
故障分析的透彻,绝对是好贴………………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过硬   值的学习

网友:
原理很简单!跑线很麻烦

网友:
主板维修起来还是个麻烦活,偶尔修修而已,有难度

网友:
楼主功底比较好,修主板确实很不错的,是我努力的方向呀

网友:
路过 学习一下怎摸权限都这么高呀

网友:
楼主的主板修的真溜呀,不得不佩服

网友:
偶尔有空的时候我也修几块主板玩玩,觉得挺难的

网友:
楼主估计在跑线和发帖上没少下功夫 加分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