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不开机板层割线维修

楼主(2017-08-03):
     机器:三星
     板号:BA41-01666A
     故障:无待机电流
     维修: 先上几张高清图,插电上机发现无待机电流,追查图纸发现13脚开启没电压 这个电压是温控芯片发出来的吗?但是它自己的供电都没有怎么发出来呢?如果不是它发出的那又会是谁发出的呢?我换了温控芯片还是一样,那个U9我也找不到是哪里。最后我只有怀疑是板层问题了,把13脚外围的线路全部断开并且补了两个分压电阻 后来就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 不错这都能修出来,我们这边一般都换板子了

网友:
图中待机芯片为TPS51125!13脚EN0是线性电压开启,通过680K电阻接地设置为自动线性输出模式!

其实只需要隔断13脚到THM3_STP#的板层线路就好了,无需电阻分压外部给EN信号。

网友A:
三星图纸少                 能发上来不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技术高超,技术高超

网友:
楼主这个比较仔细了  谢谢了

网友:
板层问题 割线 需要小心一点 别连地了,

网友:
三星的机器图纸难找,机器元件又不标号,好恶心!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可以把三星图纸发上来分享给大家啊!

网友:
烧断线了

网友:
思路清晰 还不宜返修

网友:
图文都有,,一般断线的都搞不定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早就要放弃了 哈哈

网友:
有图纸对比就好修。三星的又没有标零件号。

网友:
如果不是太重点的 有关系统正常运行的   出问题基本直接切断 省事

网友:
楼主经验不错,三星的机器没有元件标号 ,修起来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图纸少                 能发上来不

这个图 论坛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