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V47UF电容能用其他的代替吗?

楼主(2017-08-03):
450V47UF电容其他能代替吗?我手头没有这个电容

网友A:
大哥请不要在论坛里发这种小小白的问题好么?不知道迅维是这么给你评级的 高级技术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请不要在论坛里发这种小小白的问题好么?不知道迅维是这么给你评级的 高级技术员 。。。。

不是小小白,没打完字,思路就有了,按错键盘了,就发出去了,这种问题早就解决了,我维修五六年了

网友:
有个原则,就是电压高,容量大的能代替小的。

网友B:
我这小小白的看了都怀疑是否上错网了。

网友:
手头没有这个电容就买吧,。。。。。。。。

网友C:
这个属于小小小小小问题了,,,,,,,,,,,,,,,

网友:
耐压和容量  大于就可以代换了

网友:
这种电容常用的都没备有,拆坏的料板啊

网友:
有换下的电源板都有的  看到标题进来

网友:
耐压比它大容量比它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小小白的看了都怀疑是否上错网了。

不是上错网了,问题发错了  点提交卡在哪里了,刷新后就已经发出去了,这都是小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属于小小小小小问题了,,,,,,,,,,,,,,,

的确很小,发帖时候卡住了,发错问题了,刷新后已经发上去了,这个种小问题不用发帖问,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很小,发帖时候卡住了,发错问题了,刷新后已经发上去了,这个种小问题不用发帖问,已经解决了

你是测试论坛网速吧?
严重怀疑发帖动机。

网友:
电源板·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大不了·把他当炮放了··

网友E:
维修五六年了,不知道电容代换原则?

网友:
这电容太多了,一般的220V交流电整流的滤波电容,高于耐压400V 容量47的电容都可以。注意正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请不要在论坛里发这种小小白的问题好么?不知道迅维是这么给你评级的 高级技术员 。。。。

嗯,我寻思也是,搞技术的不可能连电容特XD不知道?

网友:
这种好像有很多吧

网友:
是个师傅,不是小白。。。。。。。。。。。

网友:
楼主够白的。电容代换耐压不低于原来的,容量差不多就行

网友:
只要是交流转直流的大电容都可以代换

网友:
电容替换耐压值不要不低于原来原来的就行,小点也能用

网友:
严重怀疑发帖动机,,这个应该在新手区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五六年了,不知道电容代换原则?
不是,不知道电容,是问题发错了,不好意思,发上去不知道怎么删除了

网友:
真的不是小白,只是发错问题了,实在不好意思,抱歉,图片上传了,我做维修好多年了。

网友:
完全可以 450V 22-120 都能代换, 只要能安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