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70 触发灯亮电流跑不上去

楼主(2017-08-03):
Y50-70      触发灯亮电流跑不上去   吧COMS放下电就能开机 进去用都正常  关机再开又不行   把rtc条件都量过了  正常 桥不发SLP_S4 S3   怀疑桥问题 跟E440一样的桥   怀疑是这种桥的通病

网友:
热下试试

网友:
不行   加热下CPU

网友A:
非常感谢.正好修到一台这个机器的版号左边那里进水黑了一块.我还以为掉了件.看了你的图发现就是一个铜皮.哈哈

网友:
现在CPU 好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正好修到一台这个机器的版号左边那里进水黑了一块.我还以为掉了件.看了你的图发现就是一个铜皮.哈 ...

图在哪里?   小心被扣分哦

网友:
条件正常的话  换个桥试试呗

网友:
干吧,使劲干桥,,反正三板F

网友:
这种四代桥的故障率还不低  可以报价更换试试

网友:
换桥已经解决   的确是桥问题   这桥看似打了黑胶 也就打了一点点  还有2个脚里面都没黑胶  黑胶加起来的量都没IBM一个脚的量多   开始拆的时候还有点怕  拆下来 才看那一点点   不知道是不是有2个脚忘记打了  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