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网线插口座子坏了怎么办?

楼主(2017-08-03):
请问大家伙遇到一体机网线插口坏了怎么办?我遇到一台联想和一台HP的一体机,都是网线插口坏了,这种座子都是内部带电路的,可是苦于买不到那样的网线插口座子,X宝也没有的。客户要求不外加USB网卡之类的,请问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座子里面带网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座子里面带网桥?

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不叫网桥!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不叫网桥!应该是的!

一般都是网桥。

网友C:
那没办法只能USB网卡了,或者无线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没办法只能USB网卡了,或者无线网卡

客户公司要求不能外加网卡!

网友B:
论坛上有高手在说可以直接连线,但不知道怎么个连发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
像这样的该怎么个直连法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论坛上有高手在说可以直接连线,但不知道怎么个连发啊!?请高手指教!

直接连接说的是座子里面的直接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连接说的是座子里面的直接连接...

能说得具体点吗?

网友:
你把座子拆开一看就很明白了...

网友:
一, 在的座子都带网桥的,,,,,,,,,,,

网友E:
确定了座子问题  直接换个座子吧~

网友:
USB网卡,或者用wifi啦。如果是和普通台式机的一样就好办

网友:
?这是几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定了座子问题  直接换个座子吧~

就是买不到这样的座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