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acer 7741g的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7-08-03):
早上接到一个_acer 7741g 的机,板号JE70-CP 09923-1M,如图CCC,键盘不能用,换了新键盘与EC都一样,键盘座子是OK的,量了键盘座子与EC的线路都是通的,现在没办法,求大家给个思路,图AAA为换的EC,BBB为键盘座~~~求帮忙

网友:
BIOS刷过了吗  刷下试试呗

网友:
兄弟我昨天也碰一个ACER,也是键盘不好用,应该是时好时不好,换了键盘一样,最后客户用外接键盘了

网友:
BIOS与键盘有关系吗?刷了BIOS键盘会用吗

网友:
可以测试换个BIOS 测试 不试不知道结果 拿 另外的不要用原来的测试 等下不亮可以证明BIOS 好坏

网友:
这种吊问题就先刷BIOS试度吧

网友:
没有别的办法了就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吧

网友:
这种故障 BIOS 的可能性大些,刷个看看咯

网友:
刷个BIOS 换个EC 都试试呗。这个问题不好说

网友:
这种按说都是EC的问题呀,楼主有没有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个,重装系统好了的。

网友:
是呀你重装系统或者在PE下面试一试!

网友:
刷个BIOS试下呢。再一个你换个系统试试,前几天遇到个系统有问题的,白搞了一大会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换ec 换键盘都不行  我的是桥 cpu集成的  怀疑是芯片坏了  最后没办法

网友:
光换没用,得刷程序,等你好消息!

网友:
ec换对了吗 还有可以刷bios试试  BIOS也会导致键盘失灵

网友:
不行换一下主板键盘接口。。。。。。。。。。。。。。

网友:
刷BIOS的吗,  搞好了反馈下给大家.

网友:
楼主可以进个PE试试看,不行的话也只能刷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