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B75主板求解

楼主(2017-08-03):
七彩虹B75主板求解
故障描述:+5vSB短路,求图纸点位图,+5vSB只找到一条线,线路原件均为正常,应该还有其他地方短路,求图纸或点位图

问题已解决,故障24PIN上面的限流二极管1331严重短路,由于客户较急没来的急拍照,圈出大概位置,给予参考

网友A:
这种板子就别想着找点位或者图纸了,慢慢跑线测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就别想着找点位或者图纸了,慢慢跑线测量吧。

+5vSB线路跑完短路的电阻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没思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vSB线路跑完短路的电阻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没思路了

5VSB势必去5VDUAL和3VSB这2个地方,看看有无短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VSB势必去5VDUAL和3VSB这2个地方,看看有无短路的。

故障找到了,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找到了,谢谢版主

修复后给个答复

网友C:
这种主板找不到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主板找不到图纸和点位图....

嗯嗯,跑线路修好了

网友:
电源接口上面的限流二极管1331严重短路,造成5VSB短路

网友:
二极管短路就是电源5V待机输出有问题。。。。。

网友:
短路 直接烧机即可  无需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