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8-03):
接了台Y450的机器
板号为:daokl1mb8go  rev:g
待机0.006  正常 按开关 电流升到0.03掉电
图片
记得这机子有通病  直接在论坛看
说显卡小板上的PQ1容易坏 按照方法  DS直接短接
在测试  电流从0.006跳变到0.13  停留有个4s左右  才能跳变到1.n多掉电
看电流貌似正常 机子就是不亮
果断刷bios   刷完之后  照旧
纳闷了 有点怀疑显卡是不是坏了
刚好下午了到回家时间了  第二天再整
早上来  想着在换个bios试试 不行的话在收拾显卡
结果 很惊喜 欧了  还好没有动显卡
本人帖子   技术都不高  有不对的地方  望高手不要笑话
图片
附上ok  的bios  bios文件是2.04M  比原机器上的大一点   附件

Y450 板号:daokl1mb8go 独显 3代内存.rar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我有思路聊,路过,学习

网友A:
保护隔离出问题 BIOS 也坏了 这几率有点小

网友:
学习到了很多了  感谢楼主贴

网友B:
Y450 BIOS坏的我还一次都没有遇到过,况且还是芯片坏了,问下楼主这个BIOS坏的很多吗?

网友C:
隔离和B一起坏,,,很难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Y450 BIOS坏的我还一次都没有遇到过,况且还是芯片坏了,问下楼主这个BIOS坏的很多吗?

也是第一次修到这个机子  bios坏的不知道多不

看论坛里面好像说bios坏的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隔离和B一起坏,,,很难看到

是啊   同时坏了  把我都整闷了  差一点酒吧故障扩大了

网友:
这机器BIOS  换的真是多。。。。。

网友:
这机子我修的多还是PQ1   8116l  还有供电电感后面那电容容易坏

网友:
这机器现在修得也是越来越少了,以前修得多,显卡,电源头,南桥,小板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   同时坏了  把我都整闷了  差一点酒吧故障扩大了

这种几个故障点的就很怕返修。。。。。。。。。。。。。。。

网友:
联想的机器好多都是bios坏的  这种机器bios也挺爱坏的  一般都是刚显示logo就掉电   那直接刷bios就好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修好也收不了客户多钱吧

网友:
bios 都让你中了·····楼主快买彩票去··

网友:
这机子 好像还没刷好 过

网友:
论坛的通病再次指点了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出问题 BIOS 也坏了 这几率有点小

这个不是保护隔离 是显卡供电板的小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学习                                                                                             ...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

警告下下次发现禁言!

网友:
现在新机器bios坏的超多  主板也是  现在只要有复位供电正常我就先刷bios

网友:
通病了,y450bios 我都快集齐一套了

网友:
技术不错,受益良多,这机器的确修的越来越少了,在以前很多都是显卡,电源头,南桥的问题,现在越来越难搞了啊 。。。

网友:
我刷过几台,有过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多测试一下,很多时候小板问题,也会出现有时候可以开机的情况,但有时又不行的情况。

网友:
学习了 顶很不错的资料 长知识了

网友:
不触发刷了一个BIOS就好了。是这样嘛。

网友:
BIOS坏的就还没碰到过,小板坏的就修了好多台了,通病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碰到这种就有思路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时候 碰到不好的BIOS你刷过就已为BIOS没问题的就会陷进去

网友:
昨天修到台 还是老毛病,,小板问题  .

网友:
拿另外的 BIOS 换一个测试不更加妥当点

网友:
这种机器通病 就是掉电  遇到N台

网友:
这个其中有款BIOS刷了后可以用双显卡,显卡和电源小板问题多

网友:
机子我修的多还是PQ1   8116l  还有供电电感后面那电容容易坏

网友:
楼主细心了,这样的问题还真的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
Y450 BIOS坏的我还一次都没有遇到过

网友:
Y450掉电刷BIOS好的还没遇到过,一般都是显卡供电

网友:
这款机子很多是显卡坏的,,不过楼主这样的问题是BIOS问题也是正常

网友:
应该是第一次的bios程序不对吧!!!!!!!!

网友:
多谢分享,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Y450机子你遇到这种情况真是幸运

网友:
Y450这个机器BIOS坏的还真没见过,一般老机器基本上都忽略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