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A-IE35 MS-7758 VER:4.0通病通病啊

楼主(2017-08-03):
高手们发过的通病小弟就不发上来了
  看图CPU_VTT 1.05V过高 烧了我一个U啊!UP1504T换了好几个 最后拆掉旁边的小6脚电压恢复正常。
   修到过两块一样的故障所以判定是通病吧!

网友:
支持楼主分享精神,肯定有人需要的!!!!

网友A:
这个小6脚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故障也遇到过 ...............................

网友:
之前有张类似的问题板子,被我当废板扔了,说不定就是你这问题,还有那个小六脚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电路原理真是搞不清楚,大家都是盲修啊。

网友:
VTT真没见过会烧U的,,

网友:
没有图纸,有图的话,看看,那个六条腿的,看是做什么作用的。

网友:
这个板子 之前修了 还几个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6脚是做什么用的?

不知道,这个找不到图纸。。。。。。

网友:
通病吗,记下了,

网友C:
我看过你的好多帖子了。估计你是个修板的大神。基本上都秒杀了。

网友:
小6脚芯片不良造成总线供电过高,烧了CPU,拆掉解决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一块这个问题烧的是客户自己的CPU 拆了小六角就行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图纸吗  看看小6脚干什么的

网友:
英特尔CPU真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过你的好多帖子了。估计你是个修板的大神。基本上都秒杀了。

谢谢夸奖了!我的技术也就是比小白好那么点,这都是师傅给的经验。

网友:
学习了 顶很不错的资料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找不到图纸。。。。。。

V星一般小6脚都是双MOS管组合或者双三极管组合,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是类似的东西。

网友(2017-12-15):
这个管子坏了好找吗。 楼主最后是改的还是找到一样的芯片了。

网友:
烧了我两颗CPU 心痛 最后无奈放弃 学习了

网友:
小六脚一般都是双三级管啊,是控制EN的吧

网友:
10个以上同样的问题算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