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B345一体机出现PWER-SAVING

楼主(2017-08-03):
联想一体机B345,按开关后5秒出现PWRE-SAING,然后10秒就没有了,是什么情况,好像显示器待机一样,
有不有遇到过的
但这个是一体机啊

网友A:
活久见啊, ,,不接内存也能显示这个东西,现在的一体机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活久见啊, ,,不接内存也能显示这个东西,现在的一体机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了

不接内存都能点亮机器?

网友:
不科学,没板载内存怎么能亮呢........

网友:
供电不足,机器进入数据保护状态。如同手机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接内存都能点亮机器?

可以啊,还会报警,同时又能点亮机器,好像主板和显示器是两个独立的整体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还会报警,同时又能点亮机器,好像主板和显示器是两个独立的整体一样

我还以为不上内存能进BIOS。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机器,不内存还显示英文的

网友:
没遇到过 显示器应该是显示无型号啊

网友:
咯,,一体机还没见过板载内存的,,,,我OUT了

网友:
   现在手上也有一台这机器   怀疑是图像处理芯片坏了        芯片在路上     。。。。

网友:
感觉像一体机没有点亮,显示屏没有信号过来,所以节能模式

网友:
这机器这么神奇啊

网友:
像5楼说的,是供电方面的问题,可能缺电压,机器进入数据保护状态

网友:
是主板没有信号过去吧,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就像新的三星一样插电直接cpu工作了 屏幕显示在充电中

网友:
应该是电路有保护,4秒钟就要断电,肯定要拆机测量一下才知道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现在手上也有一台这机器   怀疑是图像处理芯片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示器 没有信号的显示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