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550D-ID-D1不通电

楼主(2017-08-03):
k550d-i5-d1接电源没电流00出5V没3V冲电灯常着,BIOS刷过,求解??

网友:
请问楼主pcb版本号是多少?有可能修过

网友:
非常感谢.正好修到一台这个机器的版号左边那里进水黑了一块.我还以为掉了件.看了你的图发现就是一个铜皮.哈哈

网友:
3v后级有短路没有 没有查待机电路。。

网友:
开机条件有吗

网友:
3V有没有短路 阻值正常吗

网友:
这机子要触发后才出3.3?测量EC  桥的待机条件都满足?

网友:
不开机先看看3V 是否正常 EC 各方面的信号

网友:
一言不合就刷BIOS  确实是大神级的,,

网友:
先查公共端 再看3v 5v待机!!!!!!!!!!!!

网友:
烧柱香,拜拜,不行在问问耶稣,只能求神了

网友:
找份图纸慢慢查至少给出一些测试的电压吧,就这样让我们怎么帮你?

网友:
既然发现没有3V 就找下参考图纸 看下这个电压的产生条件 、

网友:
查一下为什么不出3v,查一下待机芯片工作条件,3v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没有3v,换待机芯片看看,换了不行看看mos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先检测一下再  发呀········没数据  怎么 反馈 ·····

网友:
修好了,就是刷BIOS的问题,要用原BIOS写才行,3V通电后才出

网友:
查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