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 进不去BIOS

楼主(2017-08-03):
DELL 7420 进去BIOS, BIOS 在系统里已经刷了,请问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进不去BIOS,还是必须拆机刷BIOS

网友:
这个要拆机刷不要怕麻烦,关键是省心。

网友:
拆机 吧 ,别怕麻烦,这样可能走的弯路更多

网友: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古怪了  好多换过桥要刷程序的

网友:
你可以试度WIN刷刷看,,,,,,成功率不是很高  失败了还是要折机的

网友:
看下键盘是不是坏了,还有是不是要加攻能键的。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试过吗? 试过的的话,就拆机刷一下吧,WIN下刷写BIOS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拆机来的快       换硬盘内存 试试

网友:
            键盘有问题也会进不去啊。

网友:
有没有啥特殊按键之类的,现在联想有些机器进BIOS都只能按那个拯救键

网友:
键盘是好的不,换个USB键盘先。。。。。。。。。

网友:
拆机用编程器刷写下BIOS试试

网友:
最好是编程器里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看

网友:
拆机刷BIOS好了,但是原来的系统进不去了,原来的事WIN10系统,是BIOS版本的问题吗

网友:
原来是UEFI格式,但是我刷完BIOS找不到UEFI那个选项了

网友:
系统是win10吧,要关闭快速启动才能进BIOS的

网友:
先看看  键盘f2 是好的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先

网友:
拆机  刷吧。。。。。。。。。。。。。。。。。。。。。。。。。。。。。。。。。。。。。。。。。。。。。。。。。。。。

网友:
拆机吧,在线刷我觉得更麻烦。还是拆机好

网友:
刷个BIOS啊 进不去系统是要把里面的模式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