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V PLUS触发掉电类似通病

楼主(2017-08-03):
华硕H81M-V PLUS触发掉电类似通病,拔了12V也直接掉电,遇到这样问题的直接干掉CPU座子上面的4个,MOS管,目前已经同时遇到3片主板,遇到这类问题对照图片直接秒杀

网友A:
没有看出来是那四个管子 。。。。。。。。。。。。。。。。。。。。。。

网友B:
CPU供电的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的MOS管?------

还是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出来是那四个管子 。。。。。。。。。。。。。。。。。。。。。。

我估计是4个三极管,呵呵,CPU的EN和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的MOS管?------

我估计是4个三极管,呵呵,CPU的EN和PG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二极管---------------------

二极管,不会吧,那不是三个角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4个三极管,呵呵,CPU的EN和PG信号

肯定了,,不然咋这么神奇,嘿嘿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修到这板对照可以秒杀了,可能是CPU的PG或者E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出来是那四个管子 。。。。。。。。。。。。。。。。。。。。。。

4个小的三极管,你那个板子对下就出来了,拆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的MOS管?------

插CPU风扇座子那旁边有4个小的三极管

网友:
直接干掉CPU座子上面的4个,MOS管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修到这板对照可以秒杀了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
那四个三角的MOS吗           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学习了 顶很不错的资料 长知识了

网友:
感谢分享,以后修到这板对照可以秒杀了
感谢分享,以后修到这板对照可以秒杀了

网友:
价,打发走客户拆机;NEC大电容拆了直接用六个330电容替换;上电开机涛声依旧,老机子,太长时间没修了都忘记了;继续下一通病,撕开硬盘底下塑料胶纸,老实换下通病小电容,上电直接开机;首次发帖赚点积分;没有经验,不喜勿喷!下面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