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29风扇报错,风扇转的呼呼的,报错关机,郁闷。

楼主(2017-08-03):
联想昭阳k29开机显示风扇错误,但是风扇转的很正常,刷了BIOS,不报错了,但是第二天又报错了,手头有个e49的风扇换上也是报错。有遇到过这个情况的吗

网友A:
检查下温控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温控芯片。。。

这个也和温控有关吗,,,我有点晕了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和温控有关吗,,,我有点晕了

没看见上面的英语啊????  0271 CMOS 设置错误。时间不对,  下面那排英语 说 温控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上面的英语啊????  0271 CMOS 设置错误。时间不对,  下面那排英语 说 温控错误。。。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

网友:
供电正常吗 检测信号那些 仔细查查

网友:
对温控芯片 还有风扇检查信号 问题可能就在BIOS芯片附近的

网友:
报错的时候按ESC能进系统吗看样子是时间保存不了吧

网友:
这个报错是说温度传感器错误,这个机器有个毛病,温控芯片在触板的边上,特别容易进水,撕开,贴纸看看,先换个温控芯片在说

网友:
主要还是查温控是重点。。这机器我之前遇到过一台换风扇好了。。

网友:
温控芯片 还有风扇检查信号

网友:
静态打一下温控芯上总线的对地值,应该两个都是 SMDAT  、SMCLK700左右吧看一下你那个啥情况、参考本人发的一个类似问题的贴,也许可以解决。

网友:
  检测 出问题也会哇

网友:
排除风扇问题 查下风扇检测系相关线路

网友:
联想的最好是先换一下一模一样的风扇试试看,不行的话就查一下风扇相关电路

网友:
先断电 测一下温控 系统管理总线的对地值,跑下线路通断,再一个是显卡也会引起 温度报错,断开显卡系统管理总线 ,判断是否是显卡引起的温度传感报错

网友:
还是温控报错,这个芯片好像在触摸板旁边吧,我之前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查一下风扇的反馈信号,或者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参考我以前发的帖子你看看参考我以前发的帖子你看看

网友:
直接屏供电拉二极管改常转啊

网友:
这 个 不是 很 难 吧  要 认 真  真麻烦  字不够

网友:
温度传感器错误

网友:
应该是温控电路出问题了,有图纸的话,打开图纸查一下就应该可以找到问题的

网友:
学习了 顶很不错的资料 长知识了

网友:
应该是风扇坏了 电路坏的少,,,,,,,,,,,,,,,,,,

网友:
风扇是转的也有可能是坏的  加点油 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要么温控,要么风扇。。。。。。。。。。。。。。。。。。。。。。。。。。

网友:
最好找个原装风扇试一下,不行再考虑温控

网友:
主板的风扇转速反馈电路问题,查查这里的线路和元件

网友:
遇到过一个,类似故障。是受潮腐蚀了。EC附近

网友:
查查温控电路,信号没有给io 排除风扇的问题就只能是温控了

网友:
可能是风扇有问题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求快速入门维修机巧!

网友:
有别的问题

网友:
风扇报错,查查风扇是否在转,输出的方波有没有到EC

网友:
传感器 问题 上边有贴纸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了能省事很多

网友:
我们一般先换原装风扇试试,不行再查主板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啊,,,这也是个奇葩的问题,,一般更换风扇就好的了

网友:
可能风扇坏了,进BIOS 按F9还原下设置

网友:
BIOS也会引起

网友:
查温控 打阻值 阻值不正常找原因  正常就换温控

网友:
直接把温控取咯试一下!!  看样子也不是报风扇错  是温控这块问题吧!

网友:
这英文报错很明确了吧,时间和温控

网友:
联想的机器有时候风扇转起来,但达不到预定的转速也会报风扇错误。以前遇到过,清洗加油,风扇也转了,就是报错,后来换风扇就好了。

网友:
找问题啊  慢慢找 这这种问题是很烦的  不是着急的事情

网友:
换原装风扇试过没?90% 都应换风扇就好,只有10% 的电路问题,上次修的一个什么机器也是这个问题,换了3个风扇不行,最后在EC周围断开一个电阻后好了!

网友:
温控芯片啊 , 检查一下  ,   温度报错了

网友:
温控芯片 还有风扇检查信号 。。。。。。。。。。

网友:
楼主你修好了吗?.................................

网友:
原来风扇还有这么多问题,不是都是直接换就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