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pro a1502进水

楼主(2017-08-03):
苹果pro a1502 进水, 不加电差电源灯不亮,没待机

如你似风 -1 -1 楼主要说明什么

网友:
过水的除了洗洗干净,烤一烤好像也没啥招了

网友A:
不管怎么样  钱到手了啊 楼主捡钱了

网友:
哪里 哪里 不好搞啊!!!!!!!!!!!

网友:
你说的太笼宠了,你想表达什么意思或者你想咨询什么思路?

网友:
洗一下,在烤一下,可能就会好....

网友:
先清理干净烤干,在看那些没电压,苹果的进水不是太多一般都好修。。。

网友:
处理进水位置之后按照时序修待机触发线路

网友:
啊 发几个图片就没了吗  你想说啥问题啊

网友:
什么数据都没有提供,没有人能说出来是哪里故障的

网友:
如果这样就能说出来是哪里故障的话,这个人一定是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怎么样  钱到手了啊 楼主捡钱了

机子都没修好,就捡到钱了。这水灌的

网友:
学习了 顶很不错的资料 长知识了

网友:
洗一下,在烤一下,可能就会好..

网友:
楼主是不是想说:进水了,图上腐蚀部分清理一下就好了,分享一下过程

网友:
楼主想说的,是不是清洗一下就好了。回复好麻烦呀。要凑字

网友:
洗干净    烤烤

网友:
是不是洗板水一顿洗刷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