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7388VER:3.2 770T-C35 求大神 BIOS

楼主(2017-08-03):
不跑码,时钟,复位都正常 CPU 桥供电都正常 ,求一个亮机BIOS
cpu

网友:
CPU复位正常,说明态动态都正常了,这时CPU就要一步步读取BIOS程序,可能线路断了,读不到BIOS

网友:
这板子的BIOSV星官网完全可以下载编程用,另外测测CPU复位和CPU时钟是否正常,还有AMD的板子,南北桥比较喜欢爱虚焊。

网友:
V星BIOS可以到V星官网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