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进水无服务维修

楼主(2017-08-03):
接修一台5s,进水半年左右,掉洗衣机里的,使用正常,插卡无服务。查看设置,各项数据正常,考虑功放供电坏,拆掉功放供电管,短接A3,A4脚后故障解决。秒出信号,通话送话正常,换芯片问题解决。

网友:
可以是老司机啊。。。。。。。。。。。。。。。。。。。。。。。。。。。。。。。。。。。。。。。。。。。。。

网友:
进水半年 哇哇  厉害了我的哥 那个板层没有坏?

网友:
威武又霸气。很见的就解决了问题。

网友:
判断精准,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