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网卡BCM5580不产生1D2V_LAN_S5

楼主(2017-08-03):
ACER 4741G 网卡BCM5580不产生1D2V_LAN_S5,, 这个定压的原理是什么?谢谢!!!供电都有,,就是没有1D2V_LAN_S5电压
ACER

网友:
网卡脚位图可以剪个图传上看看吗

网友:
这个是不是接上网线才产生的?对下图纸看看慢慢查。

网友:
这个机器的板号是多少?我看看能不能找到原理图和 芯片芯片引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