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Z470 不开机

楼主(2017-08-03):
路过的老师:
                 你们好!这次遇到一台联想IdeaPad Z470 不开机,情况为主板通电为7毫安,按开机键为11毫安。通过上电时序查到是桥没有送往开机芯片的PM_SLP_S4#和PM_SLP_S3#信号,不知各位老师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谢谢给与解答!
                 附注:此电脑的上电时序图和电脑图

Z470 989+PCH架构 HM系列.pdf

Z470 989+PCH架构 HM系列电路图

网友A:
PM_SLP_S4#和PM_SLP_S3#无电压  重点查下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PM_SLP_S4#和PM_SLP_S3#无电压  重点查下桥的触发条件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桥的32.768晶振两端电压是多少!期待回复!谢谢!

网友:
SIO-PWRBTN有没有发出    待机3V转换给南桥的3.3有没有(一般这个信号叫v5rfe或者sus3.3)

网友:
那就要查桥的的11+1的待机条件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PM_SLP_S4#和PM_SLP_S3#无电压  重点查下桥的触发条件

谢谢你,查到了是RTC电路中给桥供电的SRTC_RST#上的C576电容严重漏电导致的,更换后主板加电可以点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了能省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