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MAC bookair1465 指示灯不亮 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7-08-03):
排版乱了,好像修改不了,二楼重发

网友:

客户拿来一机器说就昨天用的好好的,没有正常关机再开 就开不起来,问客户有没有进水客户说没有,拿到机器连上可调电源待机0.018电源指示灯不亮,排除电源的问题,给客户报价说主板坏了需留下维修,接下来客户就是一通打电话问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问了一遍,最总算是留下了。
客户走后 拆机目测一下,没有进水痕迹。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测L7130主供电有8V多电压。对于这种指示灯亮的情况修的不 多,然后论坛查资料了解了下苹果的上电时序,有一定的思路了,但还算不上清晰,那就先从简单的地方入手 打开图纸点位找到 PP3V42_G3H  l9075有3.4v
那就看,3  5V待机有没有,测L7520  L7560均无电压那么好了,就从这里往回查

测 主供电有然后再查en 4 脚  21脚 12脚都没有 那好吧,看来跟待机芯片也没多大关系,继续往前找,

最终一直查到U5000. 3\ 5V开启都是由EC发出的,我去,难道EC坏了,看论坛里有人说指示灯不亮不加电换EC能好,心里有点凉,听说是这ec带程序必须料板拆的才能用,而且很多坏的,。好吧,不管怎么样查到查到这里来了,再硬着头皮往下看吧,就算是EC坏了也得查完条件再干。先查u5000 供电,时钟,复位,ACOK  LID 先测一遍,
供电L5001 3.4V正常  厂商的名字不一样但都是一个意思 苹果的叫做 SMC_BC_ACOK U7100  14脚为3.3v正常
SMC_LID   3.3V R6961   也是正常的,
SMC_RESET_L当查到这里的时候    r5100一边是3.4v一边为0。。。
拔掉电源打阻值300多正常,应该不存在被拉低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就查一下u5110的工作条件吧 1脚 3脚有3.4V  8脚有3.3v的输出,那看来芯片工作条件应该是满足啊,但5脚RESET就是不出,看来应该是这个小东西坏了,手头上有个820-3115B的料板,看了下u5010是一样的,换上,之后,接电源灯亮了,自动加电

,电流上到0.6几,看样子是好了,不过我打开820-3115B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好东西

时序图啊这虽然是三代cpu的,但是回过头来看总体时序差不多,按着这个时序来找的话三步就找到问题了。
话又说回来在资料不是那么全的情况下也能修机器是我们维修人员的基本素质,大家觉的还可以给加点分,谢谢大家

网友:
忘记发板号了板号是820-00164

网友A:
下次可以用WORD先排版 之后在复制过来

写的很细  加分了

网友:
说实话,资源很重要,今天接了个苹果一体机,拆开了,但是没法下手,就是不触发,没有修过苹果,无从下手,好纠结、、、

网友:
3.42有问题倒是修的挺多的。有的换了一年左右又会坏。

网友:
u5110是干啥用的,能说说吧................

网友:
谢谢楼主了写的很详细,思路清晰,很厉害,我学习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可以用WORD先排版 之后在复制过来

谢谢支持,多多感谢,如果不是要赚分真没那么多时间来发贴,大家都挺忙的,大家给多加点分才是前进的动力。

网友:
很好,很详细。权限只能加一分,,,,给你了

网友:
呦西,有修苹果的潜力,看好你兄弟,往大神的方向前进。

网友:
  可调电源直接接电源头我已经烧了两个了。。。。。。。。。。。。。。。

网友:
怎么一个乱字了得                                                                                                    。

网友:
                    楼主真是功力深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可以用WORD先排版 之后在复制过来

这样可以嘛。我每次都排不好就不发了。

网友:
是的,苹果的时序图基本差不多,而且不同版号的板子电路图位号用的也一样,只是主板形状变换了

网友:
苹果修的很少   学经验了    。。。

网友:
苹果机器一般不太好修。图纸也不高找

网友:
苹果  拆开头大  跟普通的 还是有区别的   电路不一样  你学习过吧

网友:
好牛的技术啊,我都好久没有修到苹果了,话说苹果其实比一般的机子 好修多了。

网友:
学习了.不错..技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