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好几个通病的本子 应该怎么处理啊

楼主(2017-08-03):
手里有好几个通病的本子 应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
都是一些什么型号的机器,通病自己不会修一下吗

网友A:
便宜处理掉吧,通病都不会修,估计是倒货的老板。

网友B:
楼主的意思问你们有没有人愿意接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宜处理掉吧,通病都不会修,估计是倒货的老板。

都是修好的   买谁啊  卖客户不是坑客户吗 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问你们有没有人愿意接盘

                                                 回答正确

网友:
上配置 说下价钱

网友:
是不是都是AMD的 0752001 0674026 0674034之类的北桥有问题的机器 或者是显卡有问题加焊了的 呵呵 只能想到这些了

网友:
两台e40 I3 两个4411s双核  一个宏碁15.6 老本双核 还有个神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