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掉电

楼主(2017-08-03):
开机一会掉电   风扇不转  以为是风扇的问题 改了常转    还是掉电  电池显示未检测到电池 又碰到一样的问题的吗

网友:
这机器好像是显卡问题多吧,好不换个CPU看看。

网友:
这种原因太多了,内存松啊,过热啊,还有就试开机大概多久掉电

网友:
这机器掉电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先搞下显卡看看

网友:
独显的话应该看下显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显卡换过啦      !!!!!!!!!

网友:
遇到过显卡引起掉电 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损坏容易引起掉电

网友:
掉电的原因很多,先简后难,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是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看一下3v,5v稳不稳定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有遇到过,大概30秒左右会掉,有人说过是温控芯片检测到显卡温度过高保护的,要加焊或者换显卡,我那是偷懒,是把显卡那一组的温控拉低,是温控检测失效,就可以了,就是键盘接口下面那个就是温控芯片,上面有上个颜色不一样的电容,你开机测量这个三个电容的两端,有一个电容的一端电压跳变比较厉害,就飞一个线把这里接地就好

网友:
发热严重吗···怎么可能是风扇坏了··肯定是板子 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显卡爱出问题是通病,楼主可以先加焊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