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S22A100NSXF

楼主(2017-08-03):
三星LS22A100NSXF程序谁有,下了一个不行

网友:
你要把板号,屏号发上来,三星的机器比较挑屏,不一样刷了肯定不行

网友:
下一个不行 就在下几个  还不行 话 就考虑不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
如果不是程序问题,下N个也没用,先看看板子上电压正常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9391-1-1.html试一下这个,不行的话就某宝买一个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后面换了一主板

网友:
你是什么问题 三星程序是坏的多但不一定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三星的程序问题很多 但不都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