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 待机0.007触发0.05掉电

楼主(2017-08-03):
此机器拿到手以为是d95280的问题。定了一个。没用。后测试按下开关后有3.3v但是没有5v。5v的en信号有3v电压。换了待机芯片还是这个情况。bios也刷过了。也没用。我看论坛好多人电流跳变和我一样都是换了这个芯片就可以。为什么我换了就没用呢?
有人可能说这个芯片有假的。但是我这里还有一台e425 .现象是触发到1a左右掉电。我换了这个新买的95280可以正常使用的。而且暂时也不掉电了。真实怪了

ps:机器修好了。是5v电感旁的滤波电容的问题。换了就好了。就那个大个的固态电容6.3v的那个,谢谢楼下的兄弟提醒

网友A:
按下开关的瞬间5V的电感有没跳变,或者是用示波器测5V上管的G极看有没瞬间的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下开关的瞬间5V的电感有没跳变,或者是用示波器测5V上管的G极看有没瞬间的方波

没有示波器:'(:'(:'(:'(:'(:'(:'(:'(:'(:'(:'(:'(:'(:'(:'(:'(:'(:'(:'(

网友A:
没有的话你直接把上管和滤波的电容都换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话你直接把上管和滤波的电容都换了看看

刚才我把上下管换了。第一次按下开机键。电流竟然上去了。但是第二次开机的时候又恢复源故障了

网友:
D95280 不良的确实不少 我也碰到过   有个同行搞笑的一次定十个都有

网友:
这款机器就是这个芯片爱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话你直接把上管和滤波的电容都换了看看

终于修好了。的确是滤波电容的问题。谢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修好了。的确是滤波电容的问题。谢谢兄弟

不客气 随口乱说的 竟然说中了

网友:
这个还真难发现 这个还真难发现这个还真难发现这个还真难发现

网友:
滤波电容 又是滤波电容 记得有次电池能开机 适配器要热机能开 就是滤波电容 固态圆柱那个3.3v的,想想让我修了三天 我都想吃了它

网友:
你要是用波波捅它一下,这个板子就秒了

网友:
D95280 不良的确实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