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M-1361跑码不显示

楼主(2017-08-03):
联想G50-80m 赛扬双核 显卡amd 4显 板号NM-1361跑码不显示 可以关机 按键盘大小写灯没反应 。以前遇到几个这样的机器都是刷bios号的。现在刷过几个BIOS‘ 还是一样的效果,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了。论坛有说加焊cpu之类的,试过还是一样的。最后问题出现在显卡芯片本身 ,加焊了没效果 换了一个芯片好了。付上亮机快的BIOS

网友:
                     板号NM-A361

网友:
这种显卡都不会轻易坏的啊

网友:
开始我也这样想 跑码看起来是不过显卡 可以关机就是没显示 刷过bios 没办法了 只有动显卡了

网友:
BIOS还有迅维的logo 迅维有的资料可以不用上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