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60 加电无显

楼主(2017-08-03):
x260 加电无显,正好手上有一台亮机,就把亮机的bios刷过去,机器ok  付bios

网友(2017-09-11):
正好需要

网友:
有没有人是过了?能用不,会不会开机慢?

网友(2018-01-04):
板号:BX260  NM-A531 REV:3.0   原故障:触发上电至0.51不亮  刷此BIOS后 :上电至0.17

网友(2018-05-14):
这个BIOS要注意了 应该分版本,  有1.0的 和3.0区分

网友(2019-05-28):
这个版本BIOS能不能用啊?是什么版本的?有人刷过嘛?

网友(2021-12-01):
板好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