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电流0。43A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8-03):
苹果A1502 电流0。43A苹果A1502 电流0。43A苹果A1502 电流0。43A

网友:
描述的有点简单,电流最高0.43,还是掉到0.43

网友:
提供的数据不够  很难判断定性故障

网友:
这种会不会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跑到0.43A的时候到了吗??看这个电流应该是供电不足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