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TP500LN 不触发小维修

楼主(2017-08-03):
接了一台华硕TP500L,说是不开机,插上电按开关不触发,电流0.00,迅速拆机,板号是TP500LN 2.0
习惯性的先测量公共点,发现只有2v罢了,再量公共点对地没有短路,看来是保护隔离的问题了。打开点位图,找到充电芯片BQ735后开始测条件 ,20脚 19v ,6脚2.6v,16脚6v, 4脚2v.....敌情出现了,这个应该要24v才对,是芯片本身还是外围问题呢,反正手上有这个芯片,先换个看吧。换后通电测量还是一样,没办法,看图找吧 BQ735的4脚与PR8809连接,PR8809另一端连接电容和PQ8802和PQ8801的控制极 测量pq8802已经短路导通,上热风抢取下后换上,公共点出来了,触发然后亮机 还不会编辑图文,希望各位别喷小弟啦

网友:
华硕现在板子用的BQ735 有点多哦  很多都是保护隔离不过!!前面二个N  MOS管容易坏   735也坏得不少!

网友:
华硕的隔离保护好像管子坏的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