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三十秒掉电已修复

楼主(2017-08-03):
现象:快进系统掉电,进BIOS进pe不上内存均三十秒掉电,cpu风扇一直转
处理:刷了三个bios没好,温控正常,全板供电正常,最后换南桥好了,当然不要忘了刷一个原厂bios要不然开机会慢
修这机器费了神,希望这个帖子对同行有帮助

网友:
我有个插电池掉电的,换电池也一样。

网友:
  南桥温度高?    雷击? 很少有 南桥 引起进系统掉电的

网友:
这个系列真是被这个桥给毁了,INTEL坑啊

网友:
30秒准时掉电??那还真的不好修

网友:
      换 桥 有 什 么 依 据 么? 还是板斧?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特来学习一下

网友:
看你这么说也是一个维修界的老手了。支持

网友A:
这问题要是我碰见了 会疯狂的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要是我碰见了 会疯狂的刷BIOS

一般刷过原厂的BIOS不可以的额就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刷过原厂的BIOS不可以的额就不是BIOS问题了

但是有时候 是不是原厂BIOS也是真假难分啊

网友:
这怎么判断是南桥的问题的?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
这个机南桥是坏的多,好多是不开机 BIOS放电又可以了,用一些日子就又不开机了,要换南桥

网友:
这个机器PCH是个通病了,售后服务站都是这么说的,看来坑得不轻啊

网友:
你报价多少钱换南桥。。。。。。。。。。。。。

网友:
这个是怎么判断的啊  为什么刷完BIOS不行 就直接确定桥有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是小南桥。我遇到一台不开机。几经周折,最后也是换南桥好,然后又刷的BIOS, 不过进系统无线网卡不能设别。让客户将就用了。

网友:
30秒准时掉电?还真的不好修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还没修过这个型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