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w520南桥附近的高清图片

楼主(2017-08-03):
本来不触发的,南桥加热就通电,然后就焊南桥,没想到爆珠了,然后拔了换想的是,,万万没想到bga太烫,然后手抖了一下弄动了几个电阻,不知道在哪个位置上所以求一个高清图

网友A:
这机器好像有图纸的吧,位号也有,不麻烦啊

网友:
这个确实,只能找高清大图了。。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桥周边有很多小东西的情况,先用铝铂把它们全包起来,就可以预防这种的问题再出现了

网友B:
                    这个有点位下的。

网友:
                       找图纸吧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5111-1-1.html看一下这个图纸有没有

网友:
这种就比较痛苦了,黑胶的,买片料板搞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5111-1-1.html看一下这个图纸有没有

谢谢我看看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一样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好像有图纸的吧,位号也有,不麻烦啊

      可是找不到版号一样的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点位下的。

           有连接没找不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看看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一样的图纸

论坛直接搜索w520点击左侧的图纸里面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论坛直接搜索w520点击左侧的图纸里面就可以找到了

ok 找到了 表示已经修好 就是一个小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ok 找到了 表示已经修好 就是一个小电阻的问题

善用论坛Dev搜索功能可以省好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