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配13款a1398 进水维修几经波折终于好了

楼主(2017-08-03):
我的苹果电脑 不亮了你给看看吧 你们能修这个么 平时用来看电影炒股 是儿子工作了用不上留给我的 机器屏幕有点儿脏 就拿来浇花的喷壶对着屏幕   喷了点水  然后用抹布擦 结果 屏幕突然黑屏了 客户焦急说。我说能修啊 扯了半天她还不放心   最后还是把机器拆来了  先下面 只见 屏线接口早已腐蚀 升压电路哪儿和键盘接口附近也很多腐蚀 妈呀 喷了点水  貌似好几点 我告诉先清洗清洗 这边进水了屏幕里也可能进水她问我多少钱我说如果问题小不换大件的话的二百左右 毕竟有风险 屏幕排线哪儿难拆 (屏幕里面进水可能性不大 视网膜屏密封还是很可靠的当然这个还好没给客户说 说了就给自己挖坑了) 拔了爱电池洗洗刷刷 感觉没事儿了主板这边 就 测了下电池发现有电 不插屏线 插上开机看看结果 还是不开机 。。 也不是很多水 电阻腐蚀也不是太严重考虑到开关在键盘上 心想是不是键盘坏了充电器通电不插电池 瞬间风扇转 熟悉的 咚一声出来了 哈哈  还能接受 (键盘客户换的话另加钱)拆屏幕下边的盖条 右边一划就能扣开 nnd 屏线接口没法看了 腐蚀相当严重 清洗 焊接 十分钟之后 问题很明确了 断了4根线都是底下焊盘掉了 一个是空的 一个是led+ 2个led-  接好线 飞到主板上 线是穿在屏线上的 很费劲插上屏线通电(越想越觉得200是不是少了这么麻烦不平衡啊) 突然一个火星加青烟  妈的 吓死了  仔细检查了下接的线没坏 是 断了焊盘的下面又烧了点  告诉客户 留电话 要发货屏线肯定换了  第二天抽空拿出来把 屏幕这边屏线接口处理好在通电 还是有声音不亮撕开屏幕膜 仔细看果然是暗屏 但是不确定是否却缺色但应该不会  接好线 测发现主板升压只有12v 明显不对啊 最后测条件发现 不升压 测条件都ok  细细焊焊还不行 料板拆了个升压芯片换上  通电试46v 貌似正常了 但是还是暗屏  妈的   乖乖等屏线吧  。

网友:
好歹来个图啊   你这啥都没有  我看的一愣一愣的

网友:
你这屏线还没到就确定好了吗                    ?

网友A:
读下来有点费劲 不是很清晰 不过这个本 报价低了啊

网友:
怕你们看着累 都是字   写在评论这里 :大概过了三天 客户打电话问 全部修好大概多少钱要多久 我算算加键盘怎么也得500了 报价500 大概一个星期修好 大新疆 路途遥远顺丰都要4天呢 转折点来了 :客户突然打电话来说不修了说他儿子要拿内地修 (其实是找认识的人去修 )要来拿走让我装好 我个擦 当着客户的面告诉他主板这边应该都修好了 升压都出来了就等屏线键盘了(哎为了尽快修好 我自己决定发的货 坑啊) 我已经发货了 但是客户死活不修了 就告诉他我 吧换的东西 换回去他说行 无语吧升压换回去 顺便拆了个 开启的电阻  装好给他了额 本想这事儿就算完了 货到了都扔一边了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客户打电话来了 说还是让我修 他儿子没时间回来 我个去 我说那行吧 。。。。。机器再回来  那是那个机器 但是 主板就。。。。螺丝也被拆的没样子了 明显别人修过 她还嘴硬说是他儿子拆开看了看(话说你儿子不是没时间 后面才知道的他朋友那边修了修说要三个月修好 让他放哪里我的天 怎么修要修三个月 )背光这里 明显被动 了脏兮兮的也不洗板水洗一下  我把芯片换回去料板同位置找了个电阻 装好 把屏幕上屏线接口换掉发现接口线面还有烧的 (怪不得之前背光打死不亮)补好线处理好 接上屏线通电还是不亮 心碎啊  再测 升压12v  (MLD 的 加钱心想 坚决不能原价修好好治治这种人欺负我们这些良心做维修的)  图纸点位论坛 反反复复 该测的都测了一中午过去了 升压就是起不来客户看着觉得我很专业哈哈  就 自觉留机回去了 后来问题都指向桥  但是 i7 16g 512固态 gtx650 这么高配置换桥万一不亮 了毕竟能开机现在  规避风险决定改背光 。真的是没事儿找事儿 啊 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读下来有点费劲 不是很清晰 不过这个本 报价低了啊

现在客户都贼精 学学某宝吧  标低价让人先来询价  我是先接机 问题多了适当加点钱 这样成功率高一般不丢客户 一张嘴就把人家吓跑了 现在 竞争大啊

网友B:
有这个 机器 的 BIOS  吗 ·

网友:
继续 : 该是改 高压之路  毕竟 苹果air大家改升压都轻车熟路 简单无脑 成本低 还能给客户降低成本 碎屏了找个15寸 的 拆掉升压 改好通电 妈的 还是不亮 测升压27v  怎么才27v  找个机器接上15寸的超薄碎屏 确定能点亮的 测升压 20v   娘的 20v 就亮了 这下 麻烦了 找所有碎屏测 都是19v -36v之间就能亮 但是苹果这鬼是46v的啊好不容易找了个17寸的碎led 高高兴兴的一测39v 差不多 应该没这么娇贵 差几付应该可以点 通电 有反应 但是很小灯珠就几个很暗 啊啊啊啊 我的天背光led灯条也坏了(这里走了大弯路了  其实led是好的 就差几伏就是不行) 收起来给客户打电话告诉 再发货 还要时间 。就这么led背光到了  拆开换 才发现 好好难拆 拆掉封条在拆屏发现风险太大了 转过头来 直接把新的灯条接上开机测 哈哈 原来新的也是就亮几个灯珠这么看声压不够不行的 考虑到屏幕越大升压要求越高就 找了个碎屏山寨显示器的升压板  三根线 供电开启底线 通电 咚的同时强烈的白光 真的是亮瞎了 赶快接上固态试等了好一会儿变熟悉的灰屏白字立即修复/正常启动 把电 兴奋一下 收起来 (因为来了几个客户修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个 机器 的 BIOS  吗 ·

BIOS论坛有啊  BIOS 没拆 论坛下个吧

网友:
再拿出来修的时候 客户刚好去别的城市了 也不着急要 反正能修好就行    毕竟 显410示器的升压都很大 放不进去啊 不像本本的最后想起买的e46的改装屏上的升压板 看背面参数vout:45v  真的是 量身定做 又薄又美丽。接好线 vin是从升压12v 保险接的 开启5v是屏线接口旁的5v 液晶开启(没错就是5v苹果这屏和20多存的显示屏幕液晶供电一样) 接好通电 不亮 尴尬 测升压 妈的只有36v 说好的45v 呢 不甘心再把亮度调节和开启连一起 再测 冒个烟 升压20v  哎  淘宝找啊找 终于找到萼海做的 不过是红色款的买了三个 发回来 再测 三个 最高就是36v  (可能是我不会用期待高手啊)实在无奈只能拿能点亮这个 各种改位置 剪板往里放放好 通电 屏幕亮的一瞬间两根供电线 直接烧红 升压板巨烫 赶快断电 再测 升压的管子已经击穿 从通用升压板上拆一个换上粗一点的线 在是 有烧 索性这次不亮了通用led升压板也点不亮(后面才知道只升压板他娘的是坏的真是倒霉)收好放起来实在不想动它了。头天钓鱼钓了个三公斤的大草鱼 高兴地  第二天恰巧有遇到个新款杂牌碎屏显示器让小弟把屏和板分离 收好 等看到里面的升压板 我笑了 还有这么小的 运气这么好再看下参数: 升压88v 自适应  精品都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接上试试运气 不行就不修了(后面客户说屏实在修不好就整机卖给我4800 我去我买不起)通电 亮了 旁边的小弟高兴地喊了一声嘿嘿对我笑。。。。

网友:
图片上传说等待 后面一起传上来  :下面就是把这个小家伙装机去了 虽然是pro但是还是很紧凑 装不上  最后无奈把右边音响去掉一部分密封好 把位置腾出来吧升压板该剪的剪该去掉的去掉 终于能放进去了接好线试 ok 摸了下管子和电感的温度 也不高 给板板下面放上5个硅胶垫做绝缘 发现 走线太乱 了led+  和led-这两根 换成细线短线  led-是反馈接在6个保险电阻上 反馈是要接地的  所以为了好看我直接把led-接的线直接接了旁边的电容上 装好排好线 这下美丽多了 装好机器通电进系统测试 这时突然发现放升压板的地方这面是键盘fn键左边巨烫  赶快拆开 一模  巨烫 这。。。。。。

网友:
思来想去 这板刚没剪之前还不烫 现在怎么这样了 这肯定用不成啊 难不成是led-必须接在led升压板上 二话不说 从新拉根线  通电进系统 不烫 再放首歌不烫  再一首 哈哈   终于好了   装好美滋滋  像这样该收客户多少钱呢 换键盘也是心酸 小弟2小时才换好的。pro改升压也是第一次虽然耗时多但是经验有了  。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C:
楼主发的 和看小说一样 ,值得学习

网友:
升压板的vin本来接的是 f9700 12v 但是会有闪烁 测电压时46v变43v 大概十多秒变一次 也就是闪一下 后来把 vin接在如如d9701的 a这边 就好了   也就是12v保险过来经过6脚mos转换在经过电感 过来这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的 和看小说一样 ,值得学习

累呀 发半天  有能力的给来点儿金币 好搜帖子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累呀 发半天  有能力的给来点儿金币 好搜帖子啊

金币怎么 给 ,需要学习 ,金币 怎么给 ,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币怎么 给 ,需要学习 ,金币 怎么给 ,指点一下

不知道啊 现在金币 赶上比特币了

网友:
好好的一台机子改成这样  客户能接受吗? 暗屏正常都比较好处理的 没必要整成这样

网友:
看得我眼花啊 不过楼主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