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25待机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7-08-03):
这个51225的线性,是一通电。就会自动产生3  5v线性的吧。
然后我这个芯片只有3v线性。没有5v。请教下,这个芯片是一通电就自动产生3 5v线性的对吧。
为啥,我换掉芯片,还是5v线性没有?(我给线路后记的给断开了。)

我补充下,我把3v的线性断开。是正常的有3v。如果连接上去了。然后这里的3v线性就变成了1.多v。  5v线性也会出来。电压在10V左右。芯片换过。待机还要查什么?ECl是料板拆的。

请教下:待机芯片线性的问题,线性后级连接上,芯片会发烫。线性的对地正常。现在打算去拆ec。可这个戴尔的机器,如果拆了ec。保护隔离都不过······求思路。

网友:
5V对地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你可以在线性5V上接上5V电压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线性电流一般超过100ma就会发烫,换过芯片还这样,一般还是后极问题

网友:
5V线性居然变成10V,后级会不会烧了,烧断了?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