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插电电流自动跑到0.2,有时可以开机,请问谁遇到过

楼主(2017-08-03):
e430插电电流自动跑到0.2,有时可以开机,请问谁遇到过

网友:
多写点吧   这个没什么人回的,。,。

网友:
还不如说下主板不能开机时个个电压,摸板有没有发烫的地方,哪里没电压就开始反查

网友:
时开时不开的机器,在不开机的时候测供电条件啊

网友:
在跑0.2a的时候测量一下那些条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