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v1显示器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7-08-03):
飞利浦190v1显示器所有电压正常,插VGA线显示无信号输入,调分辨率也不行,试着刷BIOS还是一样,是不是无开启显示信号,好,拆掉VGA旁边的两个小6脚管,装上,正常显示。现只能附上一张6脚管的照片。显示器已装好,不想拆了。

网友:
显示器按任何按键都显示器按任显示器按任何按键都会关闭何按键都会关闭会关闭

网友:
键都会关闭何按键都会关闭会关闭

网友:
为什么要不少于30文字?为什么要不少于30文字?为什么要不少于30文字?为什么要不少于30文字?为什么要不少于30文字?为什么要不少于30文字?为什么要不少于30文字?

网友:
这是干嘛用的,起保护作用的吗?

网友:
有时间在学习啊!  电子技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