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客户说雷击后能触发,电流是0.08不变

楼主(2017-08-03):
前几天晚上客户送来了一台09年的台式机和一台三星R458,三星R458客户说雷击后,不能够使用,待机电路是0.01A,点击开关可以出发(3.3V正常),电流上道0.08A,用万用表测电压LT500 电流变成0.02A,出现复位,测适配器电压,电压只有2.5V,感觉好像是由轻微短路,但是短路芯片是网卡的 芯片,拆LT500 后,电流还是0.08A,看论坛上说U3容易被雷劈击穿,还请大神指导。

网友:
已经解决,看迅维 其他帖子,被雷击了后,拆了一个网卡芯片就可以了,我还拆了好多芯片,现在手边也没有特定的网卡芯片,只能是 用usb网卡了

网友:
   网卡芯片问题

网友:
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
多半是待机芯片问题,进水的刚修过一天,待机偏高不触发,换系统供电IC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