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N卡显卡叹号 修复

楼主(2017-08-03):
联想Y460来的故障是开机掉电,查到是南桥问题换南桥好了,装系统测试显卡叹号,真是多灾难的 机器。拆主板出来细心观察了一下发现显卡背面有点氧化了 把线接好驱动装上了 发贴不易希望加点分

网友:
我来给     你加个分啊   不多只能加一分

网友:
这也能发现。。。牛B啊。。。。呵呵

网友:
楼主挺细心啊,一般都以为显卡挂了呢

网友:
楼主很细心,其实现在很多人维修度少了望问摸等等手段,拿到板就开干,有的断线掉件都没有注意导致走好多弯路

网友:
Y460  470很多一个叹号的,很少有修好的,不好弄

网友:
这个真的是需要仔细检查啊,一般都是直接按通病搞显卡了

网友:
这是什么信号,供电,好知道以后也注意一下

网友:
确实,楼主挺细心的,我一般直接来搞

网友:
就羡慕有一双神眼的,电眼如炬。佩服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好事多磨,最后还是好了 能收钱就OK

网友:
如果能找到断的那个信号名字这帖子就完美了

网友:
显卡感叹号的,,最折腾人了,供电,断线,显存,什么小问题都有

网友:
以前遇到过硬盘坏导致显示画面出现叹号和小方格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啊  一般就人为夏卡问题了   给个赞

网友:
楼主仔细呢,换我可能先做一遍BGA了

网友:
如果我遇到肯定是认为显卡坏了

网友:
维修还是要细心,不然浪费时间 精力 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