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7770 VDDC_FB断线

楼主(2017-08-03):
哪位同行有这卡帮帮忙!在此感谢! VDDC_FB断线实在找不到哪儿来求助!

网友A:
现在论坛都无人了吗?都去修手机了?

网友:
仔细看那个线路走线,用放大镜观察。一般都能找出去的地方!除非穿孔走板层,那只能用图纸!

网友:
仔细看那个线路走线,用放大镜观察。我好怕断线啊

网友B:
希望有再修一样的帮你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论坛都无人了吗?都去修手机了?

首先要手上有一样的卡 其次有时间帮你测试……

网友:
好像有张这样的卡。明天回去看看。。。

网友C: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 你搞好没有晕死了 上电风扇不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 你搞好没有晕死了 上电风扇不转

只要显卡能正常使用,风扇不转就把风扇电路改一下,改为常转就可以了!我有时候也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有再修一样的帮你测下

谢谢了,只有改反馈降到1.2v了不过mos管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 你搞好没有晕死了 上电风扇不转

主要是12.cmop脚和13.fb脚麻烦兄弟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求快速入门维修机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显卡能正常使用,风扇不转就把风扇电路改一下,改为常转就可以了!我有时候也这样做!

但 问题是 无显示啊 估计也是主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