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E无CPU供电的维修

楼主(2017-08-03):
CPU供电没有,经查是北桥的供电很低,只有0.5v左右,导致总线电压不够。
      APW7120供电正常,7脚电压正常。
      内存供电也是APW7120。
      换了一片北桥供电7120芯片,没有供电了,原来自己的芯片是坏的。
     找了一片FP6321代换,OK

网友A:
芯片坏了  这种故障挺好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坏了  这种故障挺好修的

芯片坏了没有料板,怎么办,,版主有合作开的淘宝么 ,介绍来  下次可以去买

网友:
拆拆拆。。。多备点料板。。。或者有坏主板到手就拆有用的芯片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坏了没有料板,怎么办,,版主有合作开的淘宝么 ,介绍来  下次可以去买

没有哦  不过台板 涉及到要换芯片  而且没料板的情况下 我都不修

网友:
北桥供电不正常,供电芯片条件正常,都是先换供电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