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JW6不充电

楼主(2017-08-03):
神舟JW6不充电,测电池口,SMB,SCL3.3V有波形,TEMP为0.4V。。拔掉电池TEMP恢复3.3V,想问一下TEMP是不是插电池也应该为3.3V呢,这个是不是可以判断是电池坏了呢

网友A:
不一定···装上电池看电池的电源脚有没有电源出·

网友B:
这个信号 图纸部分发出来看看

网友C:
书上说,TEMP
电池温度检测:TEMP引脚电压低于1.5V,认为过温
电池插入识别:TEMP高于2.5V,认为电池未插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书上说,TEMP
电池温度检测:TEMP引脚电压低于1.5V,认为过温
电池插入识别:TEMP高于2.5V,认为电池未插 ...

看来这么说是电池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 图纸部分发出来看看

这个图纸我晚点搞出来让版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装上电池看电池的电源脚有没有电源出·

我刚测了一台可以充电的本本,他电压是2V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装上电池看电池的电源脚有没有电源出·

插上电源不装电池是有,装上电池没有了

网友E:
最好的办法就是代换一下电池试试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插上电源不装电池是有,装上电池没有了

拿就应该是电池问题··正常单单装电池就有电压出的了 ·没有的话就肯定是电池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最好的办法就是代换一下电池试试看吧

是同行的机器 。。。奶奶的。。他说自己换过了。。一样。。我感觉他换的电池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就应该是电池问题··正常单单装电池就有电压出的了 ·没有的话就肯定是电池坏了

我也这么认为的。。。应该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的办法就是代换一下电池试试看吧

同行说他自己定回来一个。。说不行。。但我觉得。。还是电池的问题。。。因为量的参数感觉都已经是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同行的机器 。。。奶奶的。。他说自己换过了。。一样。。我感觉他换的电池是有问题的

那你就找个质量好一点的电池代换一下试试看,到底是电池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你就找个质量好一点的电池代换一下试试看,到底是电池还是别的问题

一听到说电池问题。。同行说他自己会换了。。直接叫装起来。。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听到说电池问题。。同行说他自己会换了。。直接叫装起来。。唉

修一些同行的机器就是这样,内存,硬盘,电池都会自己换的

网友F:
系统中是否能识别到电池?是否显示充电?检查一下隔离保护的场效应管是否完全打开了?

网友G:
直接某宝定一个电池回来试下就好了呗,买个运费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系统中是否能识别到电池?是否显示充电?检查一下隔离保护的场效应管是否完全打开了?

显示充电。。就是充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某宝定一个电池回来试下就好了呗,买个运费险,

这个就懒得搞了。。。。唉。。。他自己买回来。。。反正也没赚

网友H:
多半是电池坏了,换电池先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多半是电池坏了,换电池先

同行说他自己换过。。哈哈。。。
后来再拿一个可以了。。可惜我没钱。。。唉。。瞎忙。。确定故障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行说他自己换过。。哈哈。。。
后来再拿一个可以了。。可惜我没钱。。。唉。。瞎忙。。确定故障都没用

这TM尴尬的很啊

网友:
是啊。。。妈的。。都是白忙。。现在看到同行都不怎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