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换个6P屏,把指纹排线弄断了,,这下完蛋了,,,怎么办呢,,

楼主(2017-08-03):
觉得换个屏而已就没太当回事,,吃亏了,,把原装指纹排线弄断了,,,,,能否飞上它?????

网友A:
试着飞一下吧   祝你好运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着飞一下吧   祝你好运啦

皮怎么弄下去,,,,,,,,,,刀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皮怎么弄下去,,,,,,,,,,刀刮?

只能用刀慢慢刮  轻轻的  一点一点的刮

网友C:
用刀慢慢刮。 轻轻的 一点一点的刮。我弄成过一次。花了整四个小时

网友:
胆大心细就可以,,慢慢刮吧,楼主加油

网友:
这个位置不好固定,刮出来了下面空的太难焊了,或许装在一个坏屏上好操作点吧。期待大神来支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刀慢慢刮。 轻轻的 一点一点的刮。我弄成过一次。花了整四个小时

飞了半天飞不上     太难了,,,,,,,,,,,

网友D:
这东西要一次成功的,不然越断越多,越断越长,我就是吹毛求疵最后弄废了。其实一开始就飞好了。哎。

网友:
耐心坚持长久就会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要一次成功的,不然越断越多,越断越长,我就是吹毛求疵最后弄废了。其实一开始就飞好了。哎。

每飞完一根,怎么知道是否飞上??因为每次我飞完一根马上就涂绿油了,,,,要不万用表也测不了,一碰就容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飞完一根,怎么知道是否飞上??因为每次我飞完一根马上就涂绿油了,,,,要不万用表也测不了,一碰就 ...

一碰就掉肯定没飞上去,可以显微镜下看焊点。

网友:
飞过一次5s,用11号手术刀尖刮,再泡点酒精软化胶!好刮不好飞线,被我越搞越短 ,最后直接剪刀剪断像背光灯那三条线那样拖锡最好了!就是排线短了点

网友:
如果自己手工不太好的话,建议发到迅维维修部迅维快修试试看,说不定可以修好

网友:
维修不易,互相鼓励吧,不仅要手工好,还要胆大心细

网友:
搞不好就不要搞了。拿给技术更牛的人搞。以免扩大故障。搞坏了指纹就用不了了。

网友E:
劝楼主换个HOME建吧 也没多少钱,怎么着这单生意也不赔就行了

网友:
自己没有把握的话   自己最好不要动手把故障越搞越大

网友:
楼主找一下  看到有谁说过怎么搞  还专门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劝楼主换个HOME建吧 也没多少钱,怎么着这单生意也不赔就行了

楼主是要保指纹的························

网友:
修是能修的,有专门秀指纹的人,收费也不贵,也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网友:
楼主 大意了  找迅维 快修看看  应该没问题  要是自己动手要轻轻地  刮

网友:
实在不行自己慢慢刮开,然后用烙铁拖一下看看能不能拖上,反正得慢慢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劝楼主换个HOME建吧 也没多少钱,怎么着这单生意也不赔就行了

这孩子有点傻哈哈这孩子有点傻哈哈

网友:
小刀沾洗板水   没飞过最好不要试了  免得造成没救
  先用高温胶带 在反面固定好,刮开后用最细的飞线接,没有可以拆4S振动器里面的 非常好用,都补好后洗干净上绿油固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劝楼主换个HOME建吧 也没多少钱,怎么着这单生意也不赔就行了

真那么容易谁还去飞线呢

网友F:
淘宝上有人在接这个   你可以发去试试  我之前5s弄过   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上有人在接这个   你可以发去试试  我之前5s弄过   100元

某宝是接的,还是换排线,,,它说换排???真能换????

网友:
接的    他有机器可以接  你直接在某宝上问嘛  广东的

网友:
给别人搞  都没钱赚了啊

网友:
有视频教程,可以搜一下。就是要轻轻刮。

网友:
楼主,修苹果现在利润高不高,对同行的

网友:
这个要飞线估计比较难  ..............

网友:
千目砂纸慢慢打磨或用好的小尖刀慢慢刮,接线要在显微镜下接,看来有你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