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61-S3触发无复位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03):
一块GA-p61-S3同行送来的,能触发,触发一两秒掉电,诊断卡看到没复位
首先测vccsa有0.9

然后CPU供电,有时有电压,有电压时能停5秒左右掉掉,没复位

测开启信号vtt_pwrgd正常
vtt_pwrgd由vccsa经过一个电阻控制Q16导通拉低Q17的2脚使Q17截止,由CPU_vtt上拉得来
触发短接Q16的13角也是瞬间掉电

有cpu供电时vr rdy正常发出,测量pch_vrmpwrgd电压0.几,短接DQ16的13脚无果
打值Q17的3脚126值有点偏低,直接把DR108和DC17拆掉,再打值700多了.
再通电就跑码了……维修结束

亮机BIOS在这里

网友:
电容坏了啊   没有图纸就难修了

网友:
这个信号技嘉H61经常出问题》》》》》》》

网友:
技嘉主板VRMPG不正常导致触发无复位掉电,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哈,掉电确实挺难修的

网友:
不上CPU循环重启,上CPU开机立马掉电,但是能再次开机,这个BIOS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