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想问问关于PQ304导通后电压的作用

楼主(2017-08-03):
PQ304电压跑到PQ305的S级PQ306的D级!PQ306是接地的!PQ305是截止的!电压到这里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请问这个PQ304导通后的3.10的电压有什么作用?而且PQ304D级是19V,为什么导通后是3.10v?

网友:
太小白的问题!想从什么是电荷开始给你讲又怕你听不懂,一句电池充放电路不知道懂不!不懂去实地打混打混看看。

网友A:
PQ304是放电管,PQ305 PQ306是一对上下管子,和旁边的IC是一组PWM供电电路,这个机器是比较新的,这里应该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是给电池充电用的,好像也是公共点电压(这个需要图纸具体看一下)
这个电路其实是PQ305 PQ306来输出电压的,而不是从PQ304过来的电压

网友:
这个好像是低压公共点电压,上面那个是电池隔离管

网友:
电池的充放电,保护隔离电路  。导通后给公共点供电

网友:
那是放电管  看不明白 迅维实地等着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304是放电管,PQ305 PQ306是一对上下管子,和旁边的IC是一组PWM供电电路,这个机器是比较新的,这里应该 ...

谢谢!   刚刚开始学,在实体店当学徒 买了本书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