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4102P维修也发贴?我只是在传授经验

楼主(2017-08-03):
前些天同行送一HP笔记本来修,一看又黑又厚又重顿时没了兴趣,同行开口说三月份修过的,现在返修。。。   都过去五个多月何况当时还是加焊显卡的,能撑到今天还算可以了

同行走后拆开机器,板号LA-4102P,非常非常老的PM+ICH9系列,淘宝上搜了下最便宜的板子才100块,直接给同行打电话报价换板180,爱修不修,不修拉倒,没想到居然同意了!!!

于是上淘宝一阵讨价还价 这么老的板子最便宜也要150 集显,还不包邮,只能说CNM了,

没办法在料板堆里翻腾居然发现好几块一样料板,有的南桥被拆了  有的北桥被拆了,关键是每块显卡都有被加焊过的痕迹。
     比较来比较去选了块比较干净的料板看能不能修好。  总之,从仁宝的保护隔离开始一路补件换件最后终于亮机了,高兴的不行,做好散热完整装机放那放电影,下午回过头的时候已经不亮了。。。   再开机也是时亮时不亮,亮了过三五分钟又不亮,真操蛋啊,又要拆机。。。
   再次全板检查发现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电流上到0.9A不跑码 CPU换过后直接准备加焊南桥,想想还是再查查5V转5V 3V转3V 1.8V转1.8V之类,居然在图纸中发现了这个管子1.5V转1.1V的显卡供电 联想多少一体机不显示都是因为它啊换后当然是亮机拉。

不知道论坛有没有同样的案例,我没搜索过,一来准备直接加焊南桥,二来我打心眼里嫌它老 不想修

好了,到这里就完了,总结一下经验,以后大家凡是遇到APL5930 APL5913都要好好查一下它,没准它就是罪魁祸首

网友:
图片怎么都没了???在这里重新传过

网友A:
这个芯片都是通病了   你应该也修到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都是通病了   你应该也修到过吧

我经常修到,只是不知道这块板子上也有,给没修到过的提个醒,还有我图片为什么上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经常修到,只是不知道这块板子上也有,给没修到过的提个醒,还有我图片为什么上传不了

图片上传方法不对吧      看我的主题贴里面有教怎么上传图片的教程

网友C:
楼主耐心真大,是我我就不修了,,太老了

网友:
嗯 这种供电问题的 有很多奇怪现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耐心真大,是我我就不修了,,太老了

维修有时候老点的板子也有维修价值的  前提是客户接受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