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前后照相黑屏

楼主(2017-08-03):
今天接手一台6代前后照相黑屏,拆机看发现螺丝柱断线之前有维修过飞了条显示复位线,看了下照片,应该之前能使用,最近才这样的,打值发现后置摄像座30脚和开机座10脚都没阻值,直通闪光灯ic,后面飞完线发现故障还是依旧,直接拆掉2.8v供电管,飞条3v供电上去,故障解决,过程没拍照,线飞得丑了点,见谅……

网友:
借电压 最省事了

网友:
电脑生意不好。不错不错。我刚开始学修手机。学一招。不错不错。

网友:
可以可以。楼主眼睛真好,我飞线眼睛疼

网友A:
这个直通闪光灯IC的两个脚也是2.85V供电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通闪光灯IC的两个脚也是2.85V供电脚?

闪光灯ic底下那2个不是供电的,你对图纸看就知道了

网友:
借电压的维修方法,2.8v供电不足引起的,前后摄像头黑,维修过程简单明了

网友:
下载 分不够 怎么办 加紧 回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