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 LK2 REV1.0

楼主(2017-08-03):
跑码卡在72。 论坛上下2个都不跑码。 求个BOIS
华硕

网友:
到淘宝买原厂的bios吧

网友:
官网上下载的时什么格式的bios????

网友:
去官网下吧………………………………

网友:
这个BIOS可以到华硕官网下载

网友:
官网里面没这个BIOS吗???诊断卡72...芯片初始化错误.

网友:
去官网下,一般都行

网友:
我去官网下的也不行

网友:
官网下的要分离才行,如果不会分,那就淘宝上买个原厂BIOS来。

网友:
不是下载下来解压就OK?????

网友:
官网能下载呀 就怕下载了 格式不一样 也不能刷把

网友:
官网有下载 下载的如果是CAP文件的话 你就到编程器打开文件 有一个文件调入开始地址那里改成800就可以写了 保证写了可以用

网友:
某宝。某宝。某宝。某宝。某宝。某宝。某宝。某宝。

网友:
那我去下载个看看,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