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NOVO Erazer Y40-70 显卡驱动不上

楼主(2017-08-03):
联想 LENOVO Erazer Y40-70  笔记本

原故障 驱动独显 会蓝屏
换显卡芯片后 开机显示LOGO后 掉电
查+MEM_GFX 显存供电短路
看论坛上有这个案例 这个本子 加焊或更换显卡芯片很容易造成显存芯片坏
可怜的是8个显存芯片 拆到最后一个才找到短路的显存 我能怎么办 我也很无奈
心情不好  不想植球 直接买了8个同型号显存
全部焊上去后 开机过LOGO 不掉电了
接硬盘进系统 不蓝屏了  不过显卡驱动打感叹号!!!!

换个系统 win7 win10 装了也都 一样

查供电  这个+MEM_GFX  无电压
直接拆了Q15
+MEM_GFX 有1.5V了
满心欢喜 装机进系统 故障依旧 MMP
心好累
求大神指点此故障应该怎么去修

网友A:
显卡驱动打感叹号。一般有四种。一种是显卡缺电压。一种是显卡复位坏。一种是显卡坏。还有是显存还坏

网友B:
你也太惨了吧,话说显存短路烧机烧不出来吗!?

网友:
硅脂涂得不少啊,哈哈哈,哪里都是的

网友C:
显卡驱动打不上这个故障率相当高了  还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打感叹号。一般有四种。一种是显卡缺电压。一种是显卡复位坏。一种是显卡坏。还有是显存还坏

电压有 显卡新换的 芯片贵啊  不想再换 显存也全换 显卡复位没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太惨了吧,话说显存短路烧机烧不出来吗!?

我也试过烧机 5A不发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打感叹号。一般有四种。一种是显卡缺电压。一种是显卡复位坏。一种是显卡坏。还有是显存还坏

查了下GPU_RST# 有3.3V 这是正常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卡驱动打不上这个故障率相当高了  还不好修

是啊   版主一定修复过种故障 给个思路吧

网友:
查了下GPU_RST# 有3.3V 这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   版主一定修复过种故障 给个思路吧

这种问题 要查的就多了  显卡的各大小供电   复位  还有显存的 都要查

网友:
                      这个难搞,上次有台没修好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最TMD头痛的  有个一两台没有搞好过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Y40-70,原故障独显驱动一打就蓝屏,ATikmpag.sys报错,独显、BIOS、换了3个显存都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8 个显存  也挺麻烦的了

网友:
  楼主, 我佩服你,8个现存,要人搞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没思路      最讨厌这种机器了  都是事   还麻烦

网友:
楼主修好了  一定要分享给我 们经验啊

网友:
2楼回答的非常好。

网友:
楼主 你知道 你的这种 硅脂 是导电的吗  在上硅脂前  底下贴下胶布    把原来没坏的显存颗粒  植锡球  焊回去 只换掉短路的 那一个  然后 再重新测试下

网友:
吧显卡显存的全部小供电都查一遍

网友:
下载个 360硬件大师 驱动一下也许有帮助

网友:
换个系统吧。驱动精灵有的是有不行,整个鲁大师吧。里面360驱动可能对你有用

网友:
我也有一个显卡叹号的没修上、!!

网友:
                        刷个BIOS 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8个显存 楼主牛逼 楼主修好了  一定要分享给我 们经验啊

网友:
你那个硅脂太多了,这硅脂会导电的先清理好

网友:
废话不多说,直接量显卡到CPU的两排信号电容阻抗,会有惊喜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最头痛的啊  真细心啊

网友:
显卡到cpu,或者刷bios,或者显卡复位

网友:
这个故障 不好搞  都花那么大的代价  万一不修  好 气人哦

网友:
显存短路了就麻烦了,干脆就改集成算了。。。。

网友:
集显都打不上去??? 搞什么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