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修华硕高手在吗?

楼主(2017-08-03):
华硕z270F主板,每次开机要按F1  只要厂里断电后,电脑就要按F1  我电脑也是关机状态下厂里断电的。

网友:
是不是小电池没电了

网友:
换个CMOS电池可能就解决了,是电池没电造成的

网友:
请问已经解决了么,这种不一定是换电池能好

网友:
换电池一般人都会的、应该是coms电路问题,

网友:
华硕主板,要进BIOS把“F1”关闭才行。

网友:
是检测电压报错

网友:
电池换个 如果还是这样时间能保存的话就进BIOS快速启动开了

网友A:
我滴个斑竹~~~~~Z270 CMOS电池会这么快没电吗?

网友:
进BIOS把“F1”选项关了  这样就能跳过。。。。。。

网友:
COMS电池没电或导致这个现象,或者是哪里报错了!

网友:
跟一下主板cmos电路有无零件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滴个斑竹~~~~~Z270 CMOS电池会这么快没电吗?

自然耗电肯定没那么快啊   rtc电容要是漏电  你说呢

网友:
在BIOS里把F1关掉————。…………。…。…。…。…。…。…………。…。…。…。…。……。………

网友:
我大多遇到都是电池没电才这样,不然就要查找CMOS电路

网友:
BIOS里面F1报错关掉呢????试了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然耗电肯定没那么快啊   rtc电容要是漏电  你说呢

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你换电池有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主板有问题,你换电池有何用?

你不会换完电池在修主板吗   光修主板 不换电池有鸟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换完电池在修主板吗   光修主板 不换电池有鸟用

你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不会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不会修~~~~~~~~

会不会修是他的事   告诉他怎么修  他不会  也没办法  那不是我能管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修是他的事   告诉他怎么修  他不会  也没办法  那不是我能管了的

哇~~~版主~~~说话好有魄力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版主~~~说话好有魄力啊~~~~~~~~···

不能跟你比  你是大神  我是小白   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跟你比  你是大神  我是小白   不是一个档次的

行了行了~~你最近忙啥呢

网友:
既然求高手,明显楼主还是有点基本功的。其报错内容大致如下:系统已进入安全模式,可能是因为以前的错误(后面没拍完)电源按键强制关机等原因。你需要在启动列表中修改uefi-没拍完整你开始说厂里是在你关机后断的电,那之前有没有呢?以前断过电,你就要去bios设置里修改
和其他的没有关系

网友:
有两种可能!一种是BIOS的那个纽扣电池没有电了。另一种是RTC电路的电阻变质导致的!

网友:
华硕有关闭F1选项,关了还出 就把这英文给翻译了看是什么意思吧。

网友:
机器不断电,进BIOS后保存设置后退出,然后关机,把机器断电,30秒之后插上电源再看看,如果问题依旧,那就是RTCVDD漏电了。导致CMOS设置无法保存。

网友:
别管什么报错不报错,报什么错。什么报安全模式的错,关键是断了电才会发生这个故障,也就是关机状态。只要ATX待机5VSB电源有电,再开它就不会报错。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电池电压的问题。关键有时候换电池不一定能好,那么可能电池电路有断线,或者有短路,或者电池座子腐蚀。这个就要你自己排除了。

网友:
只要你会换822排阻你就是半个高手

网友:
已经解决了么,这种不一定是换电池能好

网友:
华硕的板子在BIOS里 有设置的  有个开机F1报错 你把他关了就OK了